G31主板,走码到2A,无显示,

楼主(2013-11-12):
一款联想G31T-LM主板,走码到2A,无显示,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请教各位大侠,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确定你这板是什么类型BIOS!不同BIOS 2A定义不同!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网友A:
这板南桥爱坏啊我修过好多片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网卡坏了,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网卡试一下吧!

网友:
大哥这板确实南桥容易发烫,不过发烫不代表就坏了撒。  而且人家说的,主板集显和独显都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南桥爱坏啊我修过好多片

说实话主板卡我也修过很多而且几乎都是I/O或者南桥坏的,不过显卡的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BIOS坏的一般没有

网友:
北桥问题大,打一下阻值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