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主板 USB故障 求救中

楼主(2013-11-12):
主板是技嘉的    USB接口阻值都正常  可以正常开机  关机  进系统  接一个USB设备  也很正常  但是接两个USB设备就会死机  上次也遇到过一个  修不好额  各位大师  给点想法先

网友:
USB 5V/48M/USB OC
检查几个关键点,最后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USB设备能正常使用  接两个会死机  会不会是接两个造成短路之类的

各个USB口数据线不会有串并联关系,只有电源有可能是公用的!用两个设备死机会不会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呢?接两个电流比较少的设备看看,譬如鼠标键盘!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个USB口数据线不会有串并联关系,只有电源有可能是公用的!用两个设备死机会不会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呢?接 ...

我接的是鼠标 和U盘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  电源带不起  倒是有可能  我换个垃圾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USB口数据线不会有串并联关系,只有电源有可能是公用的!用两个设备死机会不会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呢?接 ...

还是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桥额   压力好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接的是鼠标 和U盘  这个机器是独显的  电源带不起  倒是有可能  我换个垃圾显卡试一下

我所说的电源非ATX电源!
USB 5V

网友:
板主还以为你说的是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电源非ATX电源!
USB 5V

这个  。。。。

网友:
换南桥吧!明显是南桥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去,现在的UBS有些直接一个保险就进南桥了,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先装个系统先试试吧,不行的话考虑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