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620 换显卡后接屏线掉电

楼主(2013-11-12):
神舟优雅HP620   加焊显卡后接屏线掉电    之前机子是显卡问题    开机白屏    显卡是630的  拆下来直球  焊回去用了一个月  然后又白屏了   在加焊就变成不接屏幕的屏线就不会掉电   接上用一会大概2-3分钟后掉电  不接就正常   怀疑是显卡焊坏了  于是换了个拆机的630显卡上去  故障依然是一样的  不接高压条也是一样  过个几分钟就掉电了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白屏?安白屏的思路来查查看  也许屏线有断线了,在里面与屏线的外面那怎有短路也有可能会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神舟试过5V有问题,接屏就会死机的。

网友:
接屏就掉线?会不会是屏上3V这条线路有问题

网友:
换过了屏还是一样    机子接了屏线一会就掉电了   高压条拔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呢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拆装机时屏线松了,建议仔细检查下屏线,有条件换根,另外630的显卡还是有问题的,现在631一颗才80块,还是换吧

网友:
我这个机子是接上屏线要几分钟才会掉电的   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不懂怎么弄了

网友:
检查高压条和lvds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