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720笔记本提示F2,按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3-11-12):
求助,宏基4720笔记本提示F2,按键盘无反应,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看看有无反应。提示让按F2干什么!

网友:
大小写灯切换也没反应?是当机了吗

君子报仇,3年不 + 10 赞一个!

网友:
键盘坏了是吗?

网友:
假如键盘换了还不好就要查 键盘供电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外接或者重新插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