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接硬盘没有显示,不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3-11-12):
       请教大家一问题,华硕K42JR接硬盘没有显示,拔出硬盘就显示正常,换了几个硬盘都一样,5V供电是正常的,硬盘接口那四个小电容也换过,阻值也正常的,就是接硬盘就显示不了

网友:
换了桥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啊!BIOS刷过

网友:
这种问题真没遇见过。又一疑难杂症。期待能有大师来指点。

网友:
我碰到过,我那换了硬盘就好了,不过供电有了你就看看信号

网友:
插上硬盘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单接硬盘或者光驱都显不出,电流跑到1.6几然后有掉到1.46这样就不会动了,接硬盘或者光驱和不接电压信号都一样,没有短路,不过有时单接光驱试过可以的,关机再接硬盘又不行了、、正常有显示是电流是1.8左右、、

网友:
华硕K42JR之前问题是接硬盘和光驱没有显示,不接就正常,换了桥也是一样,后来换了一个电感可以了,现在进系统掉电,风扇逛转,排除散热问题,进PE也是一样的,BIOS刷过好几个也是一样,有时掉点后电流0.45,主板的指示灯不亮,CPU部分没有电压,风扇一样逛转,有时直接断电,总之风扇一开始逛转的时候过一会就会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风扇转那么快是因为你换了HM55,估计你这机子就是通病可以装上硬盘,先加热一下CPU供电芯片再开机看看能不能亮机.要是能高的话,那就不好搞了,基本是会修的不说,会说的都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