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一刷BIOS就OK了。

楼主(2013-11-12):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一刷BIOS就OK了。

网友:
RE: HP MINI210-1049TU 开机不显示,加焊CPU故障依旧

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官网下了个BIOS,一刷OK显示了

网友:
HP官方下载的BIOS不用分离直接可以刷吗?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HP官网下载的BIOS资料经解压,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我也修好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还记得有一次接到一台东芝C600的笔记本,插上内存条开机就掉电,换了内存条也一样,然而不插内存条开机不显但不掉电,拆开主板一看,各大供电都有,当时手上好多机子要修,忙得很,就选好修的搞,以为这台机子的怪问题不好搞,就给发外包了,结果维修同行修好我仔细一看,原来只刷了个BIOS资料,收了我150,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悔自己怎么没想到是BIOS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