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无电维修

楼主(2013-11-12):
SONY MBX-237 公共点无电维修
今天接到客户的sony笔记本电脑 说是不开机 我看见这个电脑的时候按开机键真的不开机 看见这个机器 不开机的话应该是cpu风扇旁的三个 耦合电容穿了 给客户报修   之后用可调电源加电发现根本就没有待机电压  拆机发现公共点也没有短路  测了主板上所有的dc芯片电感也没有发现短路的  就加电  发现公共点没有电压  哎这下难修了 sony的保护是很难修的  哎 慢慢来了
  我把cn9 这个排线拔了 公共点就有电压了 但是把这个排线装上公共点就不出电 我在这儿纠结了好久的 后来我仔细看图纸线性电压是和前级供电时同一组 测主板的线性没有电压我就去查3/5v的线性电压的工作条件发现芯片的
6脚没有电压 我们反着推系统供电芯片是SN0608098RHBR 他的主供电名称叫BQ24725_VCC_R 经过pr324 和pd29 (稳压二级管击穿值为稳压值)来给芯片的6脚提供主供电 4脚是ldo线性电压的开启 来 自BQ24725_VCC_R 经过稳压二级管pd28 和pr235来开启线性电压 BQ24725_VCC_R来自于接口cn9 到小板上的w-cn5 装换名字为BQ24725_VCC_R_C  .BQ24725_VCC_R_C是dc——in经过w-pd1产生的  dc-in是插上电源经过保险w-pf2 电感wpl5和w-pl4共同产生的 当我测到小板的第一脚没有电压,测wf11脚的时候发现有19v 断电打通断发现不通了换了一个保险上去在查点有待机了 按开机键触发了 电流也上去了 接屏亮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捡到便宜了哦

网友:
确实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公共端没有电压你去查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你能说一下为什么你要去查线性吗?公共端没有电线性电压要是能出来就见了鬼了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确实有点绕!

网友:
我没有写出来的 真正的是我把cn9 这个排线拔了 公共点就有电压了 但是把这个排线装上公共点就不出电 我在这儿纠结了好久的 后来我仔细看图纸线性电压是和前级供电时同一组

网友:
学习了,又被秒杀了

网友:
修得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说的很对 待机线性电压出来 要等保护 隔离 公共端的19V到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端 才能满足发出可能是  ...

看图纸说话 我们反着推系统供电芯片是SN0608098RHBR 他的主供电名称叫BQ24725_VCC_R 经过pr324 和pd29 (稳压二级管击穿值为稳压值)来给芯片的6脚提供主供电 4脚是ldo线性电压的开启 来 自BQ24725_VCC_R 经过稳压二级管pd28 和pr235来开启线性电压 BQ24725_VCC_R来自于接口cn9 到小板上的w-cn5 装换名字为BQ24725_VCC_R_C  .BQ24725_VCC_R_C是dc——in经过w-pd1产生的  dc-in是插上电源经过保险w-pf2 电感wpl5和w-pl4共同产生的

网友(2014-11-21):
索尼的机器,怎么感觉保险坏的特别多呢?我都发现好几个例子了!

网友(2018-07-20):
小板 是 适配器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