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我看看这个3D3V_S0这个电是从何而来?

楼主(2013-11-12):
大师帮我看看这个3D3V_S0这个电是从何而来?现在只有0.5是不是不对啊      联想B470 I3 独显  自动加电,电流0.6接本拆机 发现桥  被人加焊过   待机 3.3 5.0  都有   现在  怀疑  桥  挂了    但是又不能确定  求大师  帮助

补充内容 (2013-11-13 11:07):
此板已修复!!!故障原因由于u3607 MOS管 G 控制级 腐蚀断线 导致待机状态3d3v-S5无法转换为开机状态3D3V-S0  。。飞线 点亮  装机  测试  一切  正常,收钱。

联想B470 v470 I3 独显la470-10250-2.pdf

网友:
3D3V_S0就是so状态下的3.3 如果被电压不正常要么是南桥有问题拉低或者开机芯片 你主要先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A:
在这里,老四,我没有学过笔记本,不知道对不对,5V_S0经过U2301 转换成3D3V_DAC_S0,3D3V_DAC_S0再经过一电阻R2312变成3D3V_S0

网友:
楼上的厉害啊 没学过都能找到 佩服

网友B:
U2301  主板上没有啊   是空的

网友:
楼主  板子修好之后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301  主板上没有啊   是空的

呵呵,这我就不知道了,根据你提供的这个图纸,只能找到这个是输出点,其他地方都是输入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老四,我没有学过笔记本,不知道对不对,5V_S0经过U2301 转换成3D3V_DAC_S0,3D3V_DAC_S0再经过一 ...

亲 你会看图纸看 ?DY是没有的意思?还转换转换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亲 你会看图纸看 ?DY是没有的意思?还转换转换什么?

你会看你怎么不帮忙找啊,只会说风凉话,我都说了没有学过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会看你怎么不帮忙找啊,只会说风凉话,我都说了没有学过咯。

莫非这说的不是?
3D3V_S0就是so状态下的3.3 如果被电压不正常要么是南桥有问题拉低或者开机芯片 你主要先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非这说的不是?
3D3V_S0就是so状态下的3.3 如果被电压不正常要么是南桥有问题拉低或者开机芯片 你主要 ...

应该没有短路。3D3V_S0 我用3.3V烧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是桥有一点温度。 现在的状态是  待机3.3v 5.0v都有  插上19V制动 上电   内存有1.5V 。。。 总线 桥 cpu  都没有电

网友:
按住开关4秒   能关机  再开机 电流还是0.06

网友:
当然是S5转换过来的

网友:
找个图   一卡 就明白

网友D:
u3607。欢迎参加培训远程笔记本。看图不再是难题。

网友:
有拉低的嫌疑啊!还是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u3607。欢迎参加培训远程笔记本。看图不再是难题。

呵呵,确实是见识少了,不知道DY是啥意思,当时自己也怀疑过,为什么那几个元件要打绿色的圈圈的,是否有什么不同?就是没有想到DY是不装的意思

网友:
这种类型的电压都是经过MOS管转换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3607。欢迎参加培训远程笔记本。看图不再是难题。

此板已修复!!!故障原因由于u3607 MOS管 G 控制级 腐蚀断线 导致待机状态3d3v-S5无法转换为开机状态3D3V-S0 这个3D3V-S0 是给很多信号提供上啦电压  。 3D3V-S0 电压低  被默认为低电平 必然会制动上电 。我也找过 这个3D3V-S0 输出点 可是就是没找到,可能是我的图纸PDF没有放太大 不够认真。因为没有正规的学习过 不知道 分析的对不对,有望大家指点。感谢 饼哥  大力支持 ,感谢参考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561-1-1.html  和大家的指点!!!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台B450上电3D3S0电压就先出来了用电池可以亮,后来查的一个六脚MOS管击穿了

网友:
想问问远程培训怎么算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