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板号IGT31)USB接口不能用,键盘偶尔失灵维修

楼主(2013-11-12):
      朋友送了一台他自己用的笔记本电脑联想天逸F41A,说是主板烧了,没法开机,他把硬盘拿走了,其他的白送我了,平时喜欢捣鼓,就拆机看看呗,这台笔记本比较难拆,特别是屏线和无线网卡天线连线,费了好大劲才拆好。上可调电源,待机0.046,这正常啊,于是开机,电流跳变到1.28左右屏幕亮了,看来主板上无太大硬伤,有戏,修好了就可以送给爸妈当台电视看了,毕竟这台笔记本配置还不错,够他们用的了。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左边USB接口附近有烧焦的痕迹,一查图纸是USB电源芯片U4(型号是G545C1P1U),烧糊了,看来左边的USB接口OVER了,右边两个USB接口的芯片正常,无烧焦痕迹,于是开机测试猜想,奇怪了,左边的USB接口还可以用,右边的两个没反应了。测量电压发现右边的USB接口无5V电压,但是5V的电压+5VALW已经到了电源芯片输入端了,控制信号USB_ON也已送达,输出电压+USB_VCCB为0,看来芯片不行了,但是手头又没有芯片,想想这个芯片仅仅就是为了使笔记本开机后才给USB接口供电的,不用该芯片也是可以的,直接从+5VALW飞线到输出端,这下肯定行了。测量左边的USB接口芯片,输入输出都正常,真是奇怪了!!芯片都烧爆了还可以工作!用风枪小心拆除芯片,用洗板水洗干净主板,再从右边的+5VALW端子飞线,开机测试USB接口好了,和以前比仅仅是接上电源USB接口就有电,以前是开机后才有电。整机再测试一遍发现键盘偶尔不灵,查电路发现应该是EC虚焊了,加焊EC后好了。到此该机修复完毕,现在爸妈就拿这个本本上网啊,看电视啊,废物利用嘛。

网友:
看着烧得挺严重的,但是只坏了u口,挺好。

网友:
好厉害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 要是我早就换了

网友:
外接设备坏的 很容易烧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