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显示器M2231也出现了这种故障

楼主(2013-11-12):
我的长城显示器M2231也出现了这种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3145-1-1.html
显示器

网友:
要么是屏要么是屏上面的芯片

网友A:
应该视屏坏了,我问售后了

网友:
那就是逻辑板坏了~····还可以修

网友:
假焊主控芯片 在驱动板上 已经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我的一台显示器是白屏,搞了很久搞不好,仍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