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对地短路,思路

楼主(2013-11-12):
今天有一客户主板不开机,电源和主板都烧了,主板上一个1117烧焦,已经更换,但是3。3V一直对地短路,本人初学者,思路呀,如果有图纸的话希望能给一个吧。

网友:
不提供主板型号,怎么给图纸你呢?

楼主初来咋到

网友:
来学习。。解决了说说过程

学个毛,我看你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芯片下面是不是有断线或者3V连线了

网友A:
你所说的3.3V是不是3VSB,如果此电压短路,查网卡、1394、专用芯片、SB。如果是+3.3V短路,那就查时钟芯片、BIOS、IO、网卡、1394、SB、NB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一个1117短路,另个一个ITE it8758E的发热,拆了以后3.3对正常600多欧,

网友:
3.3V待机电压短路,跑线,用割线法查短路点,一般是南桥或有芯片短路了。

网友:
像这种1117的5v转3.3v,3.3v对地为0,就只有这几种情况,按顺序:1117坏;网卡坏;南桥坏!

网友:
有IO坏 的  有可能 网卡坏也短 桥坏了 就没搞事了

网友:
一般1117烧了都会烧别的东西 IO 网卡 南桥 ···

网友:
烧鸡法,,,,说着说着就饿了

网友:
能不能不给个主板的图纸,台式的,这样我维修的时候可以看看,什么型号的都行了,最好是一个AMD和一个英特的,我修主板都是看书上的片面图纸,不详细了

网友:
取网卡,去了之后还是短路就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3.3V是不是3VSB,如果此电压短路,查网卡、1394、专用芯片、SB。如果是+3.3V短路,那就查时钟芯片、 ...

待机3.3V短路还查这些?直接USB对地,网卡,串口 分分钟搞定

网友:
拆io不短就换咯

网友:
可以待机情况下触摸看看什么东西发烫,有烫的先拆,拆了还是不行,可以强行上电再找发烫元件

网友:
什么芯片组,是待机3V短吧?拆网卡,串口芯片、IO、 最后干南桥。1117也拆了。拆了那个不短了就换那个。

网友:
3.3v对地为0,有这几种情况,1117坏;网卡坏;南桥坏!

网友B:
IO不对吧,主板型号多少,查一下原配IO是什么。谢谢

网友:
是io新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不对吧,主板型号多少,查一下原配IO是什么。谢谢

铭瑄主板上的小io,上的3代內存,这io坏第一次遇到

网友:
此板已修好交用户使用,换了一个1117,换了一个io

网友:
烧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