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3-11-12):
接到1台N5010英特尔I5 ATI独显 的本子 用可调电源插上待机电流0.2不触发 报价客户同意修拆机发现没有什么明显的坏件烧伤想了一下先测下电压3v5v待机电压没有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这个5010不触发的资料 那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弄吧   先给COMS电池拿下放个电  加电无果   然后就刷了一下EC程序加电结果涛声依旧  我一想待机是0.2也不算高但是大多都是0.1怀疑有点小短路我就打了一下3v5v电感 结果找到了头绪哈哈  5v电感对地正常3v电感对地短路板子背后一排MOS管也都微短那就来个烧鸡大法吧调到2V短3v电感背后的一排MOS管和电容有些热  然后我想了想以前修过一个N5010也是不触发和这个一样也是MOS管微短路猛然间想起了那个电容靠近硬盘接口的拆掉测3v电感不短路更换一个电容加电亮机哈哈钱到手了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啊已修2台

网友:
LZ发的有图吗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红圈内的电容哦

网速有点卡 刚才看到有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B:
这个一样的问题修过2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样的问题修过2台,

这算是通病么我都修两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通病么我都修两台了

有可能吧。

网友(2014-07-10):
LZ你说的这个电容是3.3V转换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