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DELL主板跑到90就停拉

楼主(2013-11-12):
有一块DELL主板跑到90就停拉

45 e2 20 72  90 就停在那里,大鸟们,这是什么问题比较多呢?

网友:
不插内存跑 FF

网友:
换CUP   换内存   刷BIOS    做桥    独显的就换显卡试试

网友A:
这种码跑得那么乱,怎么没先试着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码跑得那么乱,怎么没先试着刷一下BIOS?

好!那就先试下BIOS

网友:
能够显示吗,或者加张独显看看,戴尔的一般南桥容易坏

网友:
先刷BIOS再搞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