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机板ms-n78m关不了机 ,大神支招啊...

楼主(2013-11-12):
今天接手一铭瑄ms-n78m主板一块,拿来时说开机几秒会断电 ,裸板测试没有断,u有0.4v供电,上u开机果然一下就掉电了,发现u电压不正常,待机不触发也会有0.4v左右,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压是从RT8820A的芯片出来的,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看来其他还有问题,继续查了一下,发现芯片旁边有个二极管阻值不对,换掉  上电 跑码 显示,以为搞定,末了,短接power排针发现没有显示了,但风扇还在转,诊断卡也亮着  ,量了一下各大供电也都还有  io是w8372dhg,换了无果,bios刷了也不行    没辙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是不是自动上电啊

网友:
换下IO问题

网友:
io换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南桥 的工作条件

    麻烦大神,说清楚一点。  本人理解能力有点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 io  PSON信号到绿线之间的线路  绿线电压不正常的话也会引起 机器关不了机的

io型号说错了 是w83627dhg  ,这个io 的PSON信号是几脚啊

网友: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的查啦!

网友:
不掉电 先量一下主板的各大供电还有没有  没有供电再找IO南桥问题

网友:
COMS清零试试,不行就仔细查查各信号吧

网友:
还是cpu部分电路的问题,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型号说错了 是w83627dhg  ,这个io 的PSON信号是几脚啊

刚给你查了是72脚

网友:
不掉电?我也遇到过,我的是换了IO就好了,你只能按时序来维修了,我上次以为桥,干了,又怀疑BIOS,最后换IO正常。

网友C:
nvidia的单桥,有关机时序的。

网友:
关了机看总线的电压关掉了没有,要没有关掉 查总线的G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idia的单桥,有关机时序的。

关机时序?  第一次听说  可以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