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12):
G470掉电  有时间读条的时候掉有时间开机出LOGO的就掉  拆机机器直接刷了个BIOS就好了 很是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掉电基本上没考虑过BIOS

网友:
刷BIOS好了就行了
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能解决就最好了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BIOS程序出错了被,就这么回事……

网友:
是怎么想去 先刷BIOS  遇到这情况一般我们都是去想 过热或者热保护的方面

网友:
刷一下简单,呵呵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谢谢    今天休了一台。涮的BIOS   OK了

网友:
修电脑  有的问题解释不清楚

网友:
有很多问题都BIOS程序出错搞得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多都是BIOS程序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