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开机PE不掉电,装系统掉电通病

楼主(2013-11-12):
PQ20 PQ21场管不良,换后解决!

网友:
不是吧这么省啊!!上个图嘛

网友:
只能是个例 非鸟病 心情理解 别一概

网友: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太懒了 图片也不来一张

网友:
把分析过程共享下

网友:
最好有图,并附上分析过程,这样才能更好理解。

网友:
记住了,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2014-06-26):
就这样啊 说详细点啊

网友:
这俩管子是CPU供电的吗

网友(2014-12-02):
是CPU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