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进水简单修复

楼主(2013-11-12):
一台IBM R60进水机器,拆开发现时CPU位置进水严重,20V公共点对地短路,上下管软击穿对地几十欧,旁边一些滤波电容,电阻全部被腐蚀,用酒精清理后,换了场效应管,电容,电阻。插上适配器待机正常0.03A,按开关触发到0.35A不掉电,内存,桥,总线等核心供电全部出来,明显是CPU电压不正常只有0。6V左右,查下CPU供电条件,由ADP3207提供,查3207的工作条件,主供电5V,线性电压开启EN正常,但是PG没有出来,其他电压没去测,因为进水在CPU位置,估计电源芯片肯定烧坏,直接换掉(用的是ADP3205)后电流加大,但是突然也会调到0.11左右,难道换的芯片有问题,估计替换不了吧,然后直接从好的R61I主板上拆了个原装的,手头没有一模一样的。换后还是老样子,肯定ADP3207没有烧坏,估计外部断线了,导致ADP3207缺电压,PWM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因为正面靠CPU的位置腐蚀的很严重,没有仔细测 量只是目测一下,打开图纸看一下;发现15脚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经限流电阻提供的20V,难道外部断线,不去管它直接从公共点飞根线到0欧电阻上,开机电流一路跳变,成功亮机

网友:
呵呵 运气好哦 哥们     早点看图纸早解决嘛。。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看来离了图纸真的不行呀。不看图纸修不了机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嘉奖,本人也刚刚接触这行,现在正在自学,有的问题还是要问问大家的比较好。

网友(2014-08-03):
由于楼主的经验分享,使得我搞了几天的IBM R61i终于搞好了,也是这个故障,就差CPU供电,其它都有,我差点就准备买一块ADP3207装上去了,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PCB中间层的电路板断线吧,你说可不可以算是这系列的通病呢,CPU左边8个场管左侧的电路腐蚀严重,我前面都是按点位图一点点补零件上去的,哈哈,!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最近就在看这图纸,和你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