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后出问题

楼主(2013-11-12):
190sw9 一体板 改了高压后因为不能调亮度,用了一个晚上后拆机测试ADJ装回就花屏了(屏电压也正常),用点屏器又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1-24 11:13):
更换驱动板后,显示正常,供有需要的人参考!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屏线换了试下

网友A:
晚上,我去试试,

网友:
你 擦一擦 屏线就行了

网友:
或者 换一根新的

网友:
换高压不会导致这种情况。看看屏线吧

网友B:
屏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或者插座看看,屏线两头都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有问题吧

点屏器试了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楼主,装机没用心呀!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下那屏线处  靠近屏的那端

网友:
处理屏线,,,,

网友:
该高压还会出现这问题?
第一次见

网友:
看来也只能寄望于屏线快点到来啊、、、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了。

网友:
好几次我用橡皮擦擦了擦屏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
俺是来学习滴

网友:
动作大太,把隔壁邻居的都吵醒了.查屏线,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还原或回想维修过程.

网友:
屏线没有装好 重插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我有一个屏是屏线插反后就这样了 修不上了

网友:
驱动板的 问题 测一下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屏线 插拔几次 很容易坏的 多备 几条 吧

网友:
更换驱动板后,显示正常,供有需要的人参考!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我去试试,
花屏第一时间就去换 屏线去试试

网友:
这种你屏线换过了么?

网友:
屏线 拆过的显示器 老爱出这问题

网友:
把屏线清一下吧,有可能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