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歌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3-11-12):
刚重装的Win7系统,听酷狗一卡一卡的,新买的电脑没多久,声卡驱动打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线路也拔了重新插了好几次,还是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怎么办?

网友A:
先用宽带测速软件.睇下..........

网友:
你是接在前置面板上,还是主机后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宽带测速软件.睇下..........

4M宽带,绝对够用

网友A:
4M宽带,绝对够用.我这里都没有了.最小都是8M.其余都是10M 20M  50M  100M我也不知怎分了.还是先用宽带测速软件测试.反正不用花钱.讲又有何用

网友:
好帖要顶,楼主的头像还是不错滴

网友B:
用主板自带的驱动重新打上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宽带,绝对够用.我这里都没有了.最小都是8M.其余都是10M 20M  50M  100M我也不知怎分了.还是先用宽带测速 ...

谢谢了,已经好了,一晚上不关机,然后早上听歌就不卡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宽带的问题,歌曲都是已经下载好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主板自带的驱动重新打上驱动试试。

不是驱动问题,我试过还几个驱动了,然后一晚上不关机早上起来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恨纠结。

网友:
本地音乐卡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驱动问题,我试过还几个驱动了,然后一晚上不关机早上起来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恨纠结。

哎,这个问题真的很少见。

网友:
可能是电子管扩音机一样.需要预热.......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网络慢啊

网友:
路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厉害的好象不在这里回复啊

网友:
那你下载完成之后听呢,就能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了撒

网友:
可能是耳机接触不好吧。

网友:
音箱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3-12-12):
没换系统前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系统版本有问题,换个系统吧

网友:
排除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先播个本地歌曲来试试,看还卡不卡。
如果不卡那就是宽带的问题,
如果也卡,那就要整机测试一下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驱动不合适,重新打

网友:
驱动重装一下,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D:
硬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