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脚的型号有谁知道。

楼主(2013-11-12):
(图片)

网友:
up6261  V星上经常用的

网友:
看不懂,我不修台式机,,只修本本,,,回个贴吧

网友:
好像是USB供电切换!如果是的话直接把1脚和7.8脚短路!

网友:
应该是UP6262。

网友:
uP6261不象是
uP6261 是S3
uP6262 是S11
uP6264 是S18
uP6268 是N10

网友:
这种芯片比较少见

网友:
V星主板上的

网友:
是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