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装XP WIN8 双系统

楼主(2013-11-12):
XP 和WIN8 双系统怎样装

网友:
网上有百度一下
1.新添一个主分区 用虚拟光驱打开win8光盘镜像把里面的GHO格式的系统文件复制出来再用GHOST安装器选择GHO 文件还原到新添的主分区之后 进入XP用双系统工具修复就行了
2.其实只要解压镜像文件,然后打开镜像文件中的sources文件夹,接着双击里头的setup.exe即可!千万不要直接双击根目录下的setup.exe(也就是你第一个看见的那个。。。)那个setup.exe没有关于安装到除系统盘意外的盘的选项!
3.用小马PE2011,分两个区,一个取名win8,一个取名XP,安装系统时,安装在相应的分区上。

网友(2014-01-30):
双系统最好完全安装,先装XP,再准WIN8,装在不同分区上就好了。

网友:
装上  会不会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