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某型号,你懂的

楼主(2013-11-12):
东芝某型号,你懂的。废话不多说,看图。

补充内容 (2013-11-13 10:37):
以下是补充内容,因无法发图请大家移步24楼。对大家的意见虚心接受

网友: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

网友A:
这个是替换的NEC 大电容吧 焊的很整齐

网友B:
哎、真怀疑是不是你修的、这明明是宏基的机子

网友:
以下是补充能容   主板全图

大家能看出是宏基的主板 是因为图中能看到下面

此主板  我收集的全部信息是:   Acer 4736 LA-4495P  KALH0 KALG0 KAL90   ICH9   COMPAL.pdf

其中 LA-4495P中   LA是仁宝主板板号的前缀  代表是仁宝的主板  4495是板号
其中   KALH0 KALG0  是仁宝料号

整机型号  和   板号  和料号是对应  所以我被嘲笑了

我知道这些的是公开的   大部分维修哥都知道的  但因为在本贴中没写清楚,遭到了笔伐,所以这次还请大家体谅。

网友:
火眼金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真怀疑是不是你修的、这明明是宏基的机子

哥们,我承认机子是以前修的,你要正确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怀疑要有根据。要传递正能量。我都说了是某型号。至于东芝,你可以很明白的告我。我也会虚心改正。  我也悄悄的查了一下。现在更正下应该是 宏基47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替换的NEC 大电容吧 焊的很整齐

是的,出来显摆一下,顺便赚点分让你看穿了

网友(点评):
这个分。不容易赚啊。下次努力吧。

网友:
我真不懂,连机器型号都搞错?

网友:
哥们这个大家有很多人都会修了

网友:
楼主我不懂咋办

网友:
                                                                           宏基的机子

网友:
搞那么多个 浪费啊

网友:
想转分也不用这么搞啊,我以为什么故障呢,就是焊接几个CPU坐姿后面的电容,不以为奇了,太多的帖子了

网友:
焊的不错,挺整齐的,有基本功的。

网友:
又是太省的!!不是吧,你说一个嘛,连型号也省!!

网友:
看看你的两排电容漂不漂亮么   漂亮!哈哈!

网友C:
用风枪吹的吗?会不会把别的地方弄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真怀疑是不是你修的、这明明是宏基的机子

从哪里看出是宏基的来?

网友:
四个就够了,浪费

网友:
焊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宏碁的本?

网友:
看板子,象是仁宝代工的,但怎么看出是宏基的?

网友D:
  这个要支持的嘛,就这个发贴精神。不过我就不懂了,到底他们是怎么看到是宏基的,俺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请大神明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支持的嘛,就这个发贴精神。不过我就不懂了,到底他们是怎么看到是宏基的,俺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 ...

看24楼,有说明

网友:
我一般弄6个

网友:
焊工不错  改这个用了几分钟?

网友E:
6个太浪费啦   4个就够啦

网友:
我也试着焊过  就是中间有点高 不太平   中间不好焊

网友F:
那个大电容你是用热风枪取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个太浪费啦   4个就够啦

我一般  220用六个  330用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大电容你是用热风枪取下的?

一般用风抢吹一会  上边就吹烂了。再用烙铁撬

网友:
这种机拿去 那修了,我怎么遇不到,都是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留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  220用六个  330用四个

我用3个  470的   嘿嘿

网友:
哈哈  看了一下废板   果然是宏基的  LA-4494P版号!前2天才修到个也是这个的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错。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看头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不定时掉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真有点怀疑两排电容中间有没有接到地啊,,,o(︶︿︶)o 唉

这问仁兄,看起来是和我抬上杠,我现在还真没办法让你看到,或让你量到中间是接地了。但我想说的是我有电子基础知识,中间用手术把漆划掉了。我发 这个帖子的本意也就是想表达一下NEC电容换掉后用小电容代用装的方法样子而已。不想成了口水仗,不过可以看出兄弟在笔记本维修方面是专业的。希望以后能成为朋友,以后好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问仁兄,看起来是和我抬上杠,我现在还真没办法让你看到,或让你量到中间是接地了。但我想说的是我有电 ...

额,我这不是跟你抬杠,我这是有看不懂的地方不耻下问,虽然语气不怎么好,,哈哈

网友:
路过 摆放的很整齐啊

网友:
楼主 意思就是   这个机器的通病:  插电掉电 .死机   自动关机    都是这个问题[ 只要有NEC这个大电容的]

网友:
看到了,就是最大 的电容出的问题吧!

网友:
取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
宏基4736也有这个毛病的,开机进系统,自动关机或重启,更换新风扇,新铜管都不顶事儿,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是这个主儿,当时哪儿气啊,

网友:
路过,本人只修过东芝的这种问题

网友:
亲,我一般用5个电容,留点空位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吹的吗?会不会把别的地方弄虚焊了

直接用锋利的钳子拆就好了

网友:
就是焊接几个CPU坐姿后面的电容,不以为奇了,太多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