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通传真机能发传真收不到传真

楼主(2013-11-12):
广电通传真机 型号:oef916a  现象是什么都正常就是收不到对方传真(发传真,复印,打电话,接电话都正常)  请大家帮分析下思路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传真机 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清零试试  再看耗材是否过少,

光电通清零方法:
按停止键三秒,键入90000,按启动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