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3Z -N311Z的图纸

楼主(2013-11-12):
求DELL 13Z -N311Z的图纸,板号和料号请看下图。有的兄弟,请分享一下。

网友:
什么一个情况说来听听有可能可以帮到你啊

网友:
是这样的,一接上USB,音频小板时,就很难开机启动,硬盘灯一闪就灭,再按开关也一样,要是取下USB和音频小板,每次开机都成功,USB和音频小板换过,一样。兄弟有何高见,请指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 还真没有遇到过啊。这个有可能与南桥关系比较大。仔细看看板有没有那地方有烧杯和进水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那个地方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 还真没有遇到过啊。这个有可能与南桥关系比较大。仔细看看板有没有那地方有烧杯和进水的地方也有 ...

已经修好了,更换BD82HM67后解决问题,起先还以为是USB和音频小板有问题,后来试加焊桥后能正常启动,以防后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