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VER:1.0主板不开机3.3V有

楼主(2013-11-12):
哪个高手知道怎么修的 请吃教  在线=  快来知招啊

网友:
这种问题拿到原创来发帖,纯属灌水行为!!

网友:
开机的八个条件你只查了一个3.3V具备,其余的七个你查了吗

网友:
主板供电查一下

网友A:
这贴子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什么问题,只能3.3V,再查5V.12V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额。。。待机电路,触发电路。搞懂的话就很轻易的修好了。楼主还是去正规的培训机构培训吧

网友:
我就是想让大家来帮帮我 短路3 4脚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什么问题,只能3.3V,再查5V.12V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正常,。。。。

开不了机怎么回有12V啊??
短接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