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在电流表有待机,实测3-5V不电压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12):
联想 V470   板号: LA47-IO BD  10717-2   48.4KZ02.021*

V470在电流表有待机,实测3-5V不电压各位指点一下,公共点有电压19V,测3.3-5V没电压,应该从哪里下手。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I3-独显。有时直接接电流显示:0.02A,后跳到0.13定住,有时又直接显示,0.02A不触发

网友:
下个图纸测一下3V 5V 芯片的条件都有吗,供电,开启

网友:
同意楼上  查5V 3v 供电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开始查啊

网友:
查3/5芯片的en信号

网友:
这个6个都没出来

网友:
待机芯片

网友:
VBST2-VBST1
EN0
VREG3-VREG5
VREF1-VREF2
以上电压正常

DRVH1-DVRH2
LL1-LL2
VO1-VO2这么些没有
还有哪些要测试的吗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还在等待各位的指点呀,有些说这个芯片是这款机的通病,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先看看11脚20脚相位检测有无断线,你这个好像是保护,看看3.5V电感阻值多少正常400多  楼主有示波器没?最好抓下BST波形,可能自举不足

网友:
查查3V 5V 电源蕊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点评):
上面哪些不是待机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条件满足没,后级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点评):
感觉是保护了,0.02----0.13A感觉不是触发,而是待机0.13A.又不像自动触发。

网友:
35v没有也可能板的设计是待机只有线性电压vreg,有时可以触发到0.13,是否是ec这块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专门的测量了一下,待机正常时,3V-5V正常输出的,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A:
3V-5V对地值两个都是168欧,希望各位继续关注

网友:
相位检测2个都没有,不会2个都断线吧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 3V5V电感对地阻值不正常的话 相连的后级负载应该就会短路停止输出 3V5V待机电压

3 5V开启信号

网友:
13-14-18哪个是3-5V天启信号开关

网友:
今天第一次接电流表,电流直接跳到0.8A,再来又跟昨天一样了。

网友:
刚才 又能开机了,现在又不行了,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听取楼上各位的意见,重点检查了一下51123周这的电阻电容,发现特热,这就是不待机有时0.13A的原因,再摸51123也一样,昨天订了芯片,今天到手,换了2个终于搞定。谢谢!楼上多位的热心,这个论坛的回复率特高,不像某些论坛,三五天才回一个贴,估计客户都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V-5V对地值两个都是168欧,希望各位继续关注

看看6脚1脚3.5V开启多少,168应该是微短,不过两个都是168有点怪,可能新板阻值比较低  EN正常的话建议翘3.5V电感,看前级后级阻值多少

网友:
先从BIOS下手

网友:
路过,看了一下,楼上说的都有道理。都围绕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了没用,后面查出是IC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6脚1脚3.5V开启多少,168应该是微短,不过两个都是168有点怪,可能新板阻值比较低  EN正常的话建议翘 ...

换了51123,我专门的量了一下对地值班,相差几欧,所以100多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