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3-11-12):
一台技嘉G41的主板,刚拿来时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做南桥后可以用,但是进系统后找有到USB ,把USB所有的驱动下掉,再扫描硬件改到,就可以找到,也可以正常使用,每次都要这样,是不是要换桥,

网友(2014-11-29):
果断 换 桥。。。

网友:
估计桥没换好

网友:
你可以重做南桥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