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2):
如题,收废品那里40块收的,屏坏了?

网友:
查后面那芯片条件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屏本身问题比较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估计报废,这个问题不是电路问题,屏里面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屏?有的三星和奇美的屏特殊,得看屏号定驱动板!跟淘宝卖驱动版的聊聊,先不买,在家找一个适合的驱动板试试再说!

网友:
屏有问题,应该问题在逻辑板上

网友:
人家能那价钱卖你,你认为呢!

网友:
应该就是屏挂了,不过40块钱也不亏,用别的屏换上试试、、

网友:
100%屏坏了,没得搞了,不过驱动板电源板加起来还能赚个60块

网友:
屏坏了    如果能找到专业维修液晶的人  大概80元左右可以修起来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和逻辑板,如正常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足

网友:
应该屏不行了,多大的屏,才40元收的?

网友:
不一定屏杯,屏线,驱动有问题也会这样。要代换试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平坏的比较多   但不知道你帮片上的芯片工作条件是否已经满足了呢

网友:
屏线代换过,逻辑板上VGH VGL VCOM 伽马电压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放弃

网友:
和我的一样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auo还有希望

网友:
群创的屏 后来修道没横线了,中间部分大约6CM宽竖着不显示

网友:
屏坏的概率很大,应该直接报废了

网友:
先看看负电压能出来不,好像是-15V左右,当时我自己有个屏,就是不确定那个电路不行了,就把屏上的IC一个一个取下来后,当把负电压那块IC取下来后,情况就如你发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