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北桥这种大芯片主板容易变形求解

楼主(2013-11-12):
我的机器是效时380ii    加焊南桥 显卡主板基本都不会变形  就是加焊大北桥  基本每次都变形.我试了额好多料板.我下面基本都是往上翘

网友:
1. 温度过高
2. 板夹得太紧

网友:
  板子没放好吧

网友:
你支平不就完事了

网友:
大板本来就不好焊

网友:
我经常支平焊也没焊变型过

网友A:
你的BGA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GA机是什么牌子的?

效时380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GA机是什么牌子的?

效时380ii  我试了好多料板  4周翘起

网友:
多做就有经验了

网友:
你可能没有支平,还有你BGA台在温度方面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底层预热全部打开

网友:
弄个弹簧拉着

网友:
没的医,是出风口设计缺陷,出风口中间的温度比边上高。需要改造。

网友:
吧板子夹好,烤的时候看看那个地方有点不平找个东西压着或者挤着他

网友:
板子夹好  不要太紧  地下低住上面必要的时候放点钟物压住

网友:
先用烤箱考一晚上,放BGA上下面用支柱顶着,就不会变形

网友:
估计没有支平,要么是没有夹好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看主要还是下面固定的原因

网友:
先预热  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