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50上网本维修(二修机器)

楼主(2013-11-12):
几天没发帖,总感觉对不起众多粉丝!下面就随便来一帖吧!以谢大家对我的亲睐!
机型:三星N150上网本
原始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大电流
维修过程:同行送过来的,说这机子是香港那边拿过来修的,现在开不了机。我插上电源,发现4A多的大电流,立刻感觉情况不妙,赶紧拔掉电源,迅速拆机,发现很多地方都被上家动过了,镙丝都少了很多,而且公共点的两个隔离管(Q501、Q505)和Q7的表面直接烧了个洞:

当我把那几个明显烧穿的管子拆掉后,公共点还是短路,接着测各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L4也短路,上图中可以看到,这是个充电电感,再测量Q6复合MOS管,发现也烧穿,直接取掉后,再测电感,测得还是短路,于是将电一端断开,测得电感后级不短,只是电感前面短路,这时可以肯定这个充电芯片ISL6255也不幸遇难了,于是再取掉这个ISL6255之后,所有阻值恢复到了正常,这时我在想,烧了这么多元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得呢?难道三星的公共点设计的就这么不堪一击?
      抱着试试的态度,找到好的料件一一装上,然后再三仔细测量,确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9,恢复到了正常,然后触发,电流跳到了0.435,这里按开关可以关机了,心想:这。。。这。。。不会就这么简单修好了吧!于是激动的插上屏,再次触发,电流依然跳到0.435左右,而且屏幕里面隐隐约约看到了三星的LOGO,看来LVDS信号已经有了,但是没有背光,看不清楚里面的字,我就说嘛,肯定没这么容易的事,
       接下来开始检测背光的工作条件,测得主板屏接口处的条件都正常,难道屏坏了?这破机器要是屏坏了,再报个屏的价格,那客户肯定接受不了了,还是先看看屏能不能修吧,迅速地把屏拆了下来,原来是个LED屏,经过一番仔细的测量,发LED升压电感无电压,

升压控制芯片是NT39708,测它的1、2、3、4、5脚全部对地短路了,且给这个芯片供电的保险电阻也烧了,再次冒着试试的态度,找着好的料件一一装上,再插到主板上,通电触发,哈哈,神奇般的亮机了。。。

高兴的将机器装起来,装系统试机。试机一天OK。。。。

网友:
呵呵,三星保护电路做的很烂的,一烧就是好几个零件,楼主遇到烧的还算少的,我们在公司修的时候经常1.05V短路烧南北桥,还有屏没插好烧显卡、北桥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二烧机,楼主赚到了

网友:
非常给力,我这几天也遇到没升压的,没图纸不好搞,郁闷了好几天

网友A:
我这个升压电路在屏上面,液晶屏的图纸我也没有,有些故障根本不需要图纸

网友:
我艹,小明大师真V武啊,自言自语,一个贴纸能蹭多少分啊。。。佩服!顺便说句,楼主这机器捡便宜了。。。

网友:
楼主  厉害  不愧为版主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换屏的芯片是用的什么好方法?不会烫坏屏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不错的经验,没想到的是屏的升压电路也会坏掉。

网友:
楼主厉害啊!显示屏都能修啊……

网友:
真厉害 啊 ,请问,屏幕LED的升压芯片你是怎么测出来 坏的?

网友:
非常精辟,版主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屏的芯片是用的什么好方法?不会烫坏屏

如果你仔细看我那张图片的话,你一定可以看出来--我在屏的逻辑板下面垫了一张锡铂纸,起到隔热作用!

网友:
厉害啊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看来楼主确实费了心思,佩服楼主的综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笔记本  LED显示器 都是由主板上的 升压 芯片 完成屏幕显示多 LCD则是 由高压板 独立 的  升压电路 来 ...

我对这升压板还不怎么熟悉哦,多谢指点,以后多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升压电路在屏上面,液晶屏的图纸我也没有,有些故障根本不需要图纸

还是你厉害,不愧是版主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烧了那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