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点位图CAD.EXE 怎么用?

楼主(2013-11-12):
三星点位图CAD.EXE 怎么用?怎么查相连接的线路?我截屏了一个图片,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很好用啊  顶上有个  搜索 标注的  你这个是搜索信号的 就这么两个

网友:
三星的点位图没有插线的功能,就是俩张超高清图片,让你看清原件位置,就没有什么功能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PDF里面的元件位置,非点位,,,,,楼主所用是点位图,不过,三星的点位,没用过,市面上也不多,

网友:
你干脆上传点位图和软件让大家研究研究不就行了,人多力量大

网友:
能把截屏里面的内容能解说清楚,这点位图就会用了!比较专业的软件,没有用过,确实不太会用!不是查元!我要查的是:点到点的连接,这样修机器才快!

网友:
pdf上有连接线的,你找到图纸上两个相连的元件元件再从点位上找到位置万用表量下通不通不就好了

网友(2020-06-16):
三星点位参考技嘉的PDF点位,可没有华硕点位的那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