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11-12):
一般用多少电压去测。如何看跳变?
iPhone

网友:
楼主的这问题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想看电流变化还是想找故障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具体得看是什么问题,短路发烫的可以模的出来。而单纯的看电流的话比较模糊,而且不得于分析。还是得量

网友:
手机看电流不像笔记本那么直观,一般电流只能看出电源工作,CPU工作,字库工作,大致的,而且每款手机的电流都不一样,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