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自己接屏线,接错,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3-11-12):
一客户自己接屏线,接错了,导致加电无显示,测试电压正常,是集显的本本,现在按下开机,电流直接到0.35不跳变,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在线等,求助!

网友:
首先,断开屏线,测试是否正常,还不正常的话北桥概率就高了,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接错哪了?

网友:
客户就说是接错了,我都拆开,都断开了,初步怀疑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问题是现在开机电流只到0.35
不上升了

网友:
跟背光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Y430   BIOS 是MX25L1605 吗,哪个芯片,字看不清楚吗

网友:
查南桥复位可出来了,在ec上找 如果都出来就果敢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