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开机 但关机就重启

楼主(2013-11-12):
主板能开机   但关机就重启  按的时间长点就关得了了  关了之后要把点才能重新开   求解   谢谢

网友:
电源换了。。。
系统也换。。。不行就挂了

网友:
复位BIOS把纽扣电池去掉放电。

网友:
先从做一下系统。不行在换电源!

网友:
BIOS 里面什么启动什么的关掉就行 遇到过

网友:
清CMOS,换CPU,剩下的要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这是主板的事。具体的还得高手解答。你得具体一下你的主板型号。高手 们才有可能指点。有时候可能都是通病。一键秒杀的。希望好运

网友:
主板CMOS里是不是把断电来电自动开机打开了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     用螺丝刀点开机在关机试试啊

网友:
开机键没问题吧。。。。。。。。。。

网友:
把开关按键拿了,之前我遇到过,是开关按键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之前V星880G保修回来后也有此情况,后来换了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