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囧侠紧跟维修潮流,示波器修复HP4710S"不触发"

楼主(2013-11-12):
           最近看很多牛X都用示波器修好主板了,话说囧囧侠也是讯维实地出来的,怎么也要秀下抓波功力。

下午时分,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哥没什么干了,一直在研究老板新买的波波,(普源100M)。
同事老周突然叫我说:“囧囧侠,还有IBM?,给我一个,这板子不触发,SLP_S4#,SLP_S3#不出来。”
我说:“这样啊,没有IBM了,要不给我帮你量一下”。

拿过来一看,英业达主板,HP4710S的。

插上电流表,待机出来(0.03)。按开关,电流动了一下(0.06),马上又掉回待机电流!咦能触发啊,心里骂着老周真*脏话*半桶水。凭着经验马上把3V,5V转换电压的场馆直连一下。心想应该好了,插上电流表一样,NND看来是不上电,后级电压没出来而导致的。这时候掏出波波,用力一捅。没错,看到此波形说明南桥已经抬高SLP_s4#,
  SLP_S3#了。
也就是说触发之前的事不用管了。

打开图纸,看上电框架图思考了一下,
恍然大悟原来是时序问题。先修S3状态下的电压,这种板子设计是SLP_s4#出来后势出内存供电1.5v,内存供电出来后,供电PG又作为开启下一个SO电压的EN(使能
也就是+V1.5。找到1.5V的电感,拆掉上管打波, 这波形好办,把上管换掉。电流刷刷刷,看似亮机电流。外接不亮,艹难道还要修?    我的维修桌离老周那有足足两米远,唉懒得过去拿屏幕试了,可以打下屏接口的I2C总线波()。有波出来了,(说明显卡再抓屏要显示了,还这波是不标准的,大家都知道I2C是两根,一个时钟,一个数据,懒得用双踪抓了,大家将就看着) 板子就这样还给老周了。

总结:修这板子用了15钟,不得不承认用好示波器确实可以给我们维修人员省下不少功夫。还有最近分用的特快,各位看官帮帮忙看完评分,评分是不会扣大家分的。

最后秀张帅气照大家猜猜是老周还是我~~~~~~~

====

示波器后面那个美女还是挺正点的

网友:
是你,老周过来拿板的时候拍的!!!

网友A:
LZ,打1.5V的波波,为什么要拆掉上管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
还不懂用示波器呢,就知道用探头点着测试点按复位键(自动设置)

网友A:
我更想知道第二张照片里的美女是谁!!笑得真灿烂!!!

网友:
有点不太懂,为什么拆掉上管打波形?还有那波形说明说明?

网友B:
拆掉上管抓波之前,应该漏掉了点内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上管抓波之前,应该漏掉了点内容吧。。

漏了示波器的如何设置?那样对实地不好哦

网友:
看来老周真是太垃圾了、囧囧侠给老周察屁股不少了吧、、、不愧是炯炯侠啊技术叼爆啦、又是迅维基地出来的强人、、后悔没去迅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漏了示波器的如何设置?那样对实地不好哦

不是。
你直接上来就干1.5v。。。
没提到为什么。

网友D:
对呀,怎么就直接干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呀,怎么就直接干1.5v

这种板子设计是SLP_s4#出来后势出内存供电1.5v,内存供电出来后,供电PG又作为开启下一个SO电压的EN(使能)
说白了就是英特尔标准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
你直接上来就干1.5v。。。
没提到为什么。

饼哥细心啊,补上

网友:
用示波器打MOS管G极的波形,可以快速判断电源管理芯片、MOS管是否损坏,G极有波形,MOS管没有导通,或者说电感上没有电压。换MOS管就好!
至于,外接不显,有些机器是这样的,用机器的屏就可以显示的。楼主的意思是说用示波器抓到I2C波形,应该就能显示的。I2C总线的会有高低高的跳变,就是正常的。如没有跳变,是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设计是SLP_s4#出来后势出内存供电1.5v,内存供电出来后,供电PG又作为开启下一个SO电压的EN(使能 ...

哥的意思就是+1.5V没出来了。。我想问一下SLP——S4是待机的时候出来的还是按开关的时候出来的。。他是不是跟S3同时被置高的。。我也遇到一台,现在是+1.8v出来了,但按开关没反应的。。+1.8PG是0.4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PG引导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细心啊,补上

没拆上管之前,1.5v是什么个波形或者状态?

网友:
是1.5得内存电压没出来得问题吗,看了咋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你直接上来就干1.5v。。。
没提到为什么。

求大神讲一下去上管打波设置

网友:
好多人问去上管打波方法。楼主讲下下啊

网友(点评):
实地绝学

网友:
示波器不怎么会啊

网友:
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示波器在测各种波型条件的时候.要如何的设置.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如何设置.谁教教啊~~~

网友:
楼主讲下下啊

网友E:
第二张图有亮点啊

网友:
什么意思嘛想说不说的 论坛不就是用来交流的吗 含含糊糊的不敢说、、、

网友:
是1.5v没出来吗

网友F: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视频教程,关于数字示波器的使用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Z,打1.5V的波波,为什么要拆掉上管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多谢了!!!

个人认为是,主要是看芯片有没有工作,有波认明工作,无滤查芯片。

网友:
示波器修供电却实是方便很多,直观!!我修供电也是主供电好,开启电压好后就拆上管,先测下G极的波型,再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视频教程,关于数字示波器的使用教程!

现在有这个讨论的机会,为什么还到网上搜呢?不然这个论坛的作用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是,主要是看芯片有没有工作,有波认明工作,无滤查芯片。

把示波器探针放在MOS管G极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拆掉呢?不是多此一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探针放在MOS管G极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拆掉呢?不是多此一举么?

呵呵,第二张相片是我们老板娘,  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探针放在MOS管G极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拆掉呢?不是多此一举么?

这只是一种维修方法,修这个电压我相信不用这种方法   用别的方法一样修的出来。何必要钻牛角尖了。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这个用外用表也够用啊

网友:
学习了,1,5V不出来,直接干,一刀见血

网友:
示波器迅维实地的核心内容呀,远程都不讲解、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真的很让惦记。好的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H:
       不求知道如何要取1.5的上管。而波形又是打的哪个位置。因为LZ在保护技术,他都说了,就没人去学习了。大家理解下。只求知道,老周说的无S3 S4出来,那你的示波器抓出来的那个东东又是哪儿测试出来的?是因为瞬间掉电,万用表不能抓到瞬间电压么?用示波器就抓到了S3 S4是出了的?

网友:
论坛名人即将诞生好多位,恭喜~~15分钟的简单修复。本人也是用普源DS1102E。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求知道如何要取1.5的上管。而波形又是打的哪个位置。因为LZ在保护技术,他都说了,就没人去学习了 ...

  是啊,万用表,量不到的

网友:
呵呵,因为你的话陈述了那个人不会是你。因为从你维修的角度去看你,你不可能夸自己帅,哈哈。所以反面性的说老周。

网友:
思路好,加上示波器好。就成就了这个15分钟的维修好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想知道第二张照片里的美女是谁!!笑得真灿烂!!!

这都注意到了   淫才啊

网友:
你不是你本人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看到你用的三星本本  有点老哦!

网友:
修的挺好写的挺好啊,这个普源示波器用的怎么样?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一台回来,呵呵,等你回复哦~~

网友:
不错的贴子,但拆掉上管打波,看到波后直接换上管缺少理论依据,如果这块写了就更好了,顶你。

网友:
楼主技术牛x
我想问问。
找到1.5V的电感,拆掉上管打波    没明白这句的意思     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出来那么久了,还没用过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张图有亮点啊

头像有亮点    呵呵

网友:
有个问题问一下,你为什么要修1.5V的电压呢?还有,把上管拿 掉打了一下G极的波形,就知道是MOS坏了。你根本没有说一下,你是如何判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关于PWM电路的维修,我感觉是如果没有电压产生。先把上管拿 掉,打一下上管G极的波形,如果有波形说明 PWM芯片的前提条件基本上是正常的,如果拿 掉上管,G极直接没有波形,说明PWM芯片有问题。至于为什么拿 掉上管,如果上管是坏的,可能就打不到波形。如果拿 掉上管G极有波形,再把上管焊上,测PWM电路中电感前端是否有波形,如果有波形,说明上管是好的,如果没有波形,说明上管是坏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大家讨论一下。测波形的时候,都要用单测抓波,这是我自己理解的。修PWM电路是阿林老师的绝活,实地出来的,好像没有愿意解说一下的。

网友:
我示波器 不会用,还有很多看不明白意思的呢。

网友:
SB发出SLP_S4#给EC,EC受到slp_s4#后开启内存供电,测内存电感无电压,打上管G级波形,可能没有,可能不正常,(楼主买关子)。

网友:
你修的这块主板就好像朱允文从朱元璋手中接过的拔光了刺的棍,没有任何挑战。真正的大师是拔刺的朱元璋----板卡级师傅。打个比方,村长是芯片级,总理是板卡级,你说谁的水平高?当然,任何人都有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权利,但是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是要不得的。

网友:
思路这么犀利呀,佩服,不过你家那老周什么情况,既然开关有反应,一般都南桥或者缺电压了。

网友:
个人认为,关于怎么调示滤器的,在不确定是不是正常在情况下,首先拿个好板把示滤器放到G上,然后调示器看到有正弦滤了就OK了。然后测不良板看波形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了示波器的如何设置?那样对实地不好哦

这,这么感觉跟预先设计一样的呢? 呵呵。

网友:
讲解的有些高深。菜鸟表示有些没看懂。

网友:
为什么要拆管测??缺管的话,通电不是烧芯片吗??

网友:
表示不知道lz为什么把上管拆下来打下波就知道是场馆有问题

网友:
哥们你才是真正的无私。说得有道理。就这么点道理。有什么不能说的是不?

网友:
凭着经验马上把3V,5V转换电压的场馆直连一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连?

网友:
感觉 出来师傅教示波器 主要是自己去学   如果一点小小的问题 都不说 那干嘛发帖呢  你发帖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点鄙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