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串口硬盘瞎碰维修好案例

楼主(2013-11-12):
两块西数串口蓝盘,一块160g 一块320g故障现象一样,主机BIOS能认,进不了系统。换机检测,故障依旧。拆下电路板,对盘体压点位置清洁。恢复后加电进pe。长时间可以进去,查看硬盘内数据正常,硬盘应该好了,低格,重新分区,安装系统,正常,320g用hd tune检测传输速率波动很大,但能用。160g检测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用专修工具查嘛,你这土工具有啥用啊,你这样说了也白说

网友:
用正版的效率源或PC3000什么的

网友:
前天。我在门口遇到一个美女。我吹了一声口哨。那美女看了我一眼。我又吹了一声。她又看了我一眼。不过第一次看和第二次看我表情不一样。请问LZ。为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经典

网友:
美女第一次看你是惊讶加小激动,有人会看她,第二次看你是看流氓的表情。。。。。为什么是这种表情呢大家 懂的哈哈

网友:
不知道你说啥

网友:
哈哈。美女与流氓。

网友:
还能为什么!接口点那里脏了呗

网友:
脏了漏电。。。。。。。。。。。。。。。。。

网友:
反正你都运气修的  修补好久扔了

网友:
有意思,这应该算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
晶振电路有故障.。。。。。。。。。。。

网友:
我修硬盘 先用MHDD检测一下,严重的问题我都不修了,没钱买正版效率源。

网友(2014-05-27):
灰尘维修只是表面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