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屏驱动

楼主(2013-11-12):
入手了一片二手的京东方HT14P12-100液晶屏,是高分屏,分辨率1400*1050的,想用来做个小电视,发帖求助大神帮忙,看哪个驱动板能驱动这个屏?

网友:
新手区太没人气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DIY液晶电视显示器的必要的配件:
     1、液晶屏 (需要知道屏的型号和牌子,用来配屏线等)
      2、VGA/TV/AV(D-VEDIO) 3合1驱动板(根据屏写入对应驱动)
      3、液晶屏线(和屏对应的)
      4、高压板(单灯,也可以根据屏的灯管配双灯、四灯等高压板)
      5、按键板(可选)、遥控器、接收头
      6、电源  12V2.5A(适合单灯和双灯的液晶屏,四灯液晶屏需要4A的电源)
     7、信号线(VGA线,用力接电脑显示卡)
      8、其他必要的线 (看实际需要配,比如电源头、高压板和驱动板的联线等等)

多谢回复,我现在不知道哪个驱动板能驱动了这个屏,有推荐吗?

网友:
自己DIY液晶电视显示器的必要的配件:
     1、液晶屏 (需要知道屏的型号和牌子,用来配屏线等)
      2、VGA/TV/AV(D-VEDIO) 3合1驱动板(根据屏写入对应驱动)
      3、液晶屏线(和屏对应的)
      4、高压板(单灯,也可以根据屏的灯管配双灯、四灯等高压板)
      5、按键板(可选)、遥控器、接收头
      6、电源  12V2.5A(适合单灯和双灯的液晶屏,四灯液晶屏需要4A的电源)
     7、信号线(VGA线,用力接电脑显示卡)
      8、其他必要的线 (看实际需要配,比如电源头、高压板和驱动板的联线等等)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用哪个牌子的驱动板能驱动起这个屏幕的?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3楼高手啊,详细。

网友:
你可以去买通用的啊。一般百分90左右都能用。如果不能用就要刷入你屏的驱动程序。最好买之前问清楚能不能用。或有没有对应的驱动程序帮刷。我这里没有你屏的驱动程序

网友:
我只有通用的和一些品牌的驱动程序

网友:
乐华的比较好些

网友A:
通用的都可以随便涮,主要的是要有和你屏相对应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都可以随便涮,主要的是要有和你屏相对应程序

我看某宝上乐华的驱动板有不同的版本,高版本和低版本有啥区别?芯片改进了?

网友A:
自己看看吧,我不能发连接地址

网友:
这是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吧,我不能发连接地址

这个链接看着有点儿费劲,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