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无3V 5V,绝症机一台

楼主(2013-11-12):
联想E430 无3V 5V ,发现这个叼机EC IO 是自带程序的,EC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发出MAINPWON信号开启3V 5V ,EC内部程序有什么设备可以写吗,听说整个大陆写EC内部程序的机子只有3台哦,TA吗的,害我被客户叼说是没水平水平差,caotama内部程序出问题了我能咋办,CAO他吗仁宝,我CAOtamalianxiang,cao一万年,写程序垄断,我们的维修路走到尽头了,论坛里有谁知道有什么设备可以写EC内部程序的吗?

网友:
遇到一个  换板了

网友:
这个E430不是通病吗,3  5V是95280吧

网友:
看来这个真是绝症机了

网友:
除非找得到料板,否则真的无解

网友:
只有换版了。没有办法

网友:
绝症不可能,百度找找吧,没准又出个什么 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料板,运气好能碰到别人摔坏的机器,坏主板拿来卖。

网友A:
飞线拉电压

网友(点评):
飞线拉电压是小事,关键是就算3V 5V出来了,也不触发的,链锁反应的啊,一步不正常强行搞出来后面部分也不工作的,行不通的哦

网友(点评):
要不怎么又会有点火回路这一说法呢?

网友:
用35伏小板代换。

网友:
用35伏小板代换

网友:
有程序也是没办法的

网友:
3V 5V电感有小板可以代换????

网友:
买料板吧

网友:
遇到几台没搞定  擦

网友:
这个机器自带程序吗  以后遇到得小心了

网友:
料板有的卖

网友:
飞线拉电压是小事,关键是就算3V 5V出来了,也不触发的,链锁反应的啊,一步不正常强行搞出来后面部分也不工作的,行不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拉电压
飞线拉电压是小事,关键是就算3V 5V出来了,也不触发的,链锁反应的啊,一步不正常强行搞出来后面部分也不工作的,行不通的哦

网友:
悲惨的悲剧

网友(2016-05-13):
先仔细查查,,IO有剪板芯片卖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3V 5V 开机后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