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老本子。。。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3-11-12):
因为上次机器开机。过一会儿就卡死。而且USB全部不能用。鼠标下面红灯也灭了。然后拆开,轻轻按住图中卸掉芯片那里。电脑又从卡死状态恢复正常。。以为是那芯片有虚焊,于是用家里的电吹风对着芯片吹,然后就吹掉了,,,,这里汗一个,我也没想到的结果,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还能开机,但是依然开机后过会就卡死。按住那里又恢复。。。。一松手又不行了。。这到底是哪虚焊了???哦。对了。还有个现象,就是机器有时开机,开始硬盘条检测不动,硬盘没有反应,拆了硬盘一样,然后轻轻按着那主板上,就可以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哪一款机器呀    看那个芯片底线 的样子  应该是 pc卡槽芯片   听你形容的 故障 应该是 旁边那个南桥的问题  给南桥 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电吹风也能当风枪用,牛人啊,,那个被拆掉的芯片焊盘 下面 那地方是进水腐蚀的痕迹吗,

像英业达的红胶,,丝印不像伟创的,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硬盘和USB都南桥的

网友:
哥们 你不是做维修的把

网友:
电吹风吹芯片,你不怕把旁边的小贴片吹掉了?

网友:
呵呵,你挺牛的。加焊南桥吧

网友:
换个南桥 应该能行

网友:
有南桥就换一个吧

网友:
的确牛 用家里的电吹风吹芯片 改天试下看看效果怎样 呵呵

网友:
楼主  这种应该是南桥虚汗

网友:
{:4_113:吹风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