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心碎的V星MS-7591 P43-C51

楼主(2013-11-12):
这块V星MS-7591 P43-C51,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没有主供电,后来换了个ISL6333之后,开机的瞬间有了主供电,然后马上掉电重启,就又没有主供电了, ,测得上管有D极有12V 没有控制没有输出,下管G极却有12V应该不正常撒 弄了3个小时,还是找不到结果,网上也没有具体的资料,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下手了,其它地方的供电都正常,北桥的供电时一个 LM358供电的,总线供电那里只有0.79。LM358也换了,桥也压了,望大师指条明路,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你打一下几组上下管的对地值,12V对VCORE,VCORE,对地值

网友:
看来你是是要从你老板打包走人,然后去讯维

赞同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电源心片没换好吧

网友:
你这个像是保护了。。。你管子换了吗。。。。还有看看反鐀。。。。。。。。。。

网友:
对于MS-7519来说,是必须上真U的,PD这种U好像也不支持,最好是酷睿核心的。如果你上的是假负载,那当然不会有CPU供电的,在上假负载的情况下,下管G极12V是正常的,但在电源IC是好的前提下,是不应该掉电重启的,掉电重启这只能说明是供电保护了,也就是MOS管有问题,检查一下上下管吧,特别是下管哦,如果你换过某一相被击穿的上管,那么这一相的下管可能就存在问题,是必须要更换的。
另外按照时序来检查各项电压,先内存1.8V,然后南桥的1.5V和总线的1.2V都是由LM358控制,由内存的1.8V线性降压得到,而北桥的1.1V是由up6103S8控制的,一个一个的来修。
最后,坛子上随便下个MS-7519的电路图,省时省力,事半功倍。

网友:
其它电路供电正常吧

网友:
上管有一个击穿了,并联关系测量时都会显示被击穿

网友:
供电比时钟,复位好修。你查下CPU附近MOS管,电容,电感。

网友:
换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看12V对地阻值正常不?不正常的话用12V烧啊

网友:
诊断卡上加散热片,有创意

网友:
开机就短路保护,那就主供电了,上下管,供电芯片

网友:
芯片有脚位空焊

网友:
楼主检测卡好靓啊,头一次看到检测卡上有散热片的

网友:
你那个总线供电偏低了,正常是1.2V的。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上管短路~·有上管短路~·有上管短路~·有上管短路~·
我遇到过~·

网友:
够详细.你写的比我想说的要全面.支持一下.

网友:
保护了哦  下管有G多有电压  量下MOS   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