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机电流上到1.1A不显示?

楼主(2013-11-12):
裸板开机电流上到1.1a左右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拔掉内存电流到0.9A左右就不动了,确定是已经过了内存的,换屏试过了,也不显示,我果断换了显卡,问题还是老样子,电流一摸一样1.1A左右,还是不显示,没招了,有点急,那位大神帮帮忙,求助求助。。。。。。。。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刷BIOS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的话,得考虑是北桥了,是读内存了,但是有可能过不了内存

网友:
为什么把显卡直接换了呢?加焊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是不是cpu集显供电没出来啊 !这款机器的cpu供电容易烧!

网友:
BIOS刷过吗? CPU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集显供电没出来啊 !这款机器的cpu供电容易烧!

CPU供电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刷BIOS试试

是屏线接口的LCDVDD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是不是BIOS出错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线接口的LCDVDD电压没出来

修好没,分享一下

网友(2014-11-13):
CPU问题吧。遇过

网友(2018-03-22):
你的看看电流跑几步啊 不要盲目动显卡 这机器还没看到过坏显卡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跑内存没有。。。。

网友:
先软后硬呀 刷BIOS 如果BIOS不行 只能按时序修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你这样的,死活不显示,后来加焊北桥成功亮机

网友:
LCDVDD电压出来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