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块硬盘用什么软件能救

楼主(2013-11-13):
320的东芝盘 手上那个已经没有硬盘了就这一个啦,MHDD找不到,但是用好像没问题 有时候开机会有一声哒的声音,麻烦各位教教怎么能让他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楼主还是别用这些常用的第三方软件测试给客户了、我们这行越来越透明、越来越难做、客户什么都懂了、我们就得改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们这行越来越透明了,不好做了

网友:
鲁老头 比较白痴,用英文的 客户看不懂

网友:
东芝盘没有好工具,只能用MHDD试试看。

网友:
用IDE转接头.转stat  就可以检测到啦

网友:
把它低格试试

网友:
MHDD 测 吧 这个软件不怎么样

网友:
我看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
我一直相信MHDD

网友:
MHDD,只是普通的工具,建议你去淘宝看看有没有专修工具

网友:
这么多坏道,还要修复啊。估计弄好不久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坏道多了点,估计不好用,修复好了速度也不快了

网友:
东芝盘如果干脆不认盘了是不是就没有软件可以修了啊

网友:
这牌子的盘还去修么?试下低格,不行就扔

网友(2013-12-16):
基本已经废了,低格下试试

网友:
基本已经废了,低格

网友:
东芝没有见过免费软件  应该修不到吧

网友:
没有免费 的软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