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与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我使用软件与
示波器
相连,可是打开示波器的选项
utility后,按选项按钮,里面只有“打印机”和“USBTMC”两个选项,没有“计算机”这一项可选,怎么能调出来“计算机”这个选项呢。
电脑

网友:
这个示波器是双通道100M的吧,用的怎么样?我也想买一台示波器,听听你的建议~

网友:
是的,用着感觉还可以。就是每次自动测量按一下自动测量麻烦点,别的感觉功能还可以。

网友:
我也在使用ADS1102CA 机器还是很实用的,便宜的机器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我还没买呢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用了三年了,感觉一般,反应有点慢,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