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3-11-13):
带路由的光锚要再加一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网友:
带路由的光锚?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来说,要看你的光猫有没有设置路由拨号功能,如果设置了,那么也就不需要用你的电脑拨号上网了,那么,此时你再加一个路由器已经没有意义了,加一个交换机就可以实现更多的网口连接更多设备,如果要上无线路由器,把无线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即可,或者有些路由器没有这个模式,直接把路由器DHCP服务器关闭,然后将任意一个LAN口连接到光猫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