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F8200 M2+

楼主(2013-11-13):
映泰GF8200 M2+主板一块,故障是上网不稳定,用的是无线网卡,从U盘口插,有时候可以上网,有时候不行,有时候上网的时候打开网页很慢很慢,一会就打不开了,网络连接不上,有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网卡,网卡符号一闪一闪的,这U盘插口是直接连接到北桥么?该机是单桥GF8200-A-A2,IO是IT8718F-S,我换过BIOS了不行,会不会是有虚焊,特地请教大家指点

网友:
先把网卡脚位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个网卡,如果在不行就只有桥的问题了,再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同意一楼,试一下

网友:
我是外接的无线网卡呀,从U盘接口入

网友:
那个无线网卡接另一台电脑天天正常使用

网友:
换张独立试试

网友:
现在有2块不同牌子的主板有这样问题,映泰一块,昂达一块,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AMD的CPU,会不会和北桥虚焊有联系

网友:
AMD4400+,这CPU装到另一块正常的主板使用一切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无线的信号不好

网友(点评):
信号很好,网卡接另一台电脑使用很正常

网友:
举棋不定,要不要干桥,怕搞不好桥死了,用的是土炮,经验也不足

网友:
确定这现象和主板没有关系,即主板是好的,目前还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无线网卡不兼容,反正我这个无线网卡在很多主机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