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识请教

楼主(2013-11-13):
请问一下磬正SUPOX 945 series (英特尔945G-----ICH7)主板能用E2200处理器吗?需要刷boss吗?

网友:
应该可以 420 430能上 就可以 好像3300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上个E2140 ,E2180试试,E3200很多945板不支持

网友:
你的主板可以用E2200处理器,不需要刷BIOS

网友:
最好刷哈BIOS    建议   不刷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