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S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楼主(2013-11-13):
DNS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简单的理解一下,我们要访问百度

网友:
域名解析系统。电脑上面都要配置本地的DNS。也可以通过路由器自动获取到。

网友:
把你的网卡设置成自动获取,就不用管DNS了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把平常输入的那个网址转成IP地址的,网上的都是IP地址,只不过是三W那样的比IP地址好记一点,

网友:
例如我们访问百度,域名解析服务器(DNS)就会把网址解析为对应的IP地址,这样就不用记IP地址了,只需要输入网址就OK 我们可以做个实验 直接在地址栏输入 61.135.169.105,就是百度首页了,当DNS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就会发生常见的 只能上QQ,却不能打开网页这样的现象,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在地址栏直接输入IP来判断是远程DNS服务器的问题还是浏览器的问题
以上内容纯手打,只是常识性的东西,再深入就不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