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无电源

楼主(2013-11-13):
联想液晶显示器无电源,一般是电源板的二极管和电源芯片。

lmzs -10
海望 -5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标题 不清 内容不详

同感

网友:
你这是 什么个意思、??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真的很一般啊!你想表达什么啊?

网友:
吓我一跳。以为楼主发现新大陆了呢

网友:
混分的吧。。。

网友:
什么原因都有可能,不可能几句话就能概括,,,

网友:
哈哈,楼主真的没有表达清楚,看完后面跟帖的才知道,电源无输出不可能就你说的2种情况吧

网友:
内容不详  你想表达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是说的通病吗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电源故障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并不单单

网友:
没电源故障可太多了,照你那么说的话,保险,线圈坏了也会加电了??我还真没碰到过保险坏,线圈坏了能嫁点得

网友:
拆掉一个整流管就好了  通病了

网友:
你这是个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的确是小学表达水平

网友:
希望你表达清楚再出来伐贴行不?

网友:
无语、、、、、表达的、、、

网友:
太精简了吧,我前天刚修过一台是,高压板上的一个管子,具休不知道是怎么用的,穿了,引起的12V对地,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