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代码跑55

楼主(2013-11-13):
触发跑代码55不亮机,测USB供电U35、U40的5脚USB_OC#对地只有5欧,拆掉U35、U40测阻值不变,找图纸这信号1路接到RP11的2脚一路进南桥,取下RP11测进南桥那路阻值5欧,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判定南桥坏了?

USB_OC#应该只是USB过流检测信号,把USB_OC#0、USB_OC#1、USB_OC#8直接飞线到3V_S5上代码跑过55了,现在是停在A2,

网友:
量下USB_OC#8对地多少 对比下 看阻值

网友:
你对比一下别的USB_OC#脚位的对地试试
这个阻值应该偏低了

网友:
直接进南桥那就是他了

网友:
直接拆了南桥

网友:
很明显南桥损坏了

网友:
这个直接换南桥。

网友:
u口阻值正常?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搞不芯片啊,学习一下

网友:
南桥坏,,显拆下来再说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南桥坏了,很明显

网友:
阻值不对,南桥问题……

网友:
待机摸南桥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坏了,接口部分的供电我还没碰到过那么低阻值的呢,南桥内部有短路的你接多少个电压给它都没用,那样只会让其他电路也不正常,还是先弄南桥吧,别乱搞了,问题搞扩大了那你就更得花时间研究了

网友:
如果没有到其他的地方了,也没有其他节点了,就一定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