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中突然黑屏,没指示灯,需拔下电池重新安装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3-11-13):
清华同方锋锐k40a笔记本打打游戏就突然断电,什么指示灯都没有,然后开不了机,需插拔电池后才能开机,求助,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温度高了吧  清理下看看

网友:
散热不正常,温度太高

网友:
可能散热有问题

网友:
99%温度问题

网友:
难道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 保护了

网友:
你下个鲁大师 测下温度就知道了 夏天本来天气就热 玩游戏温度高就关机了

网友:
烤鸡蛋,能烤熟不?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掉电,机子记录了温度保护导致的关机,所以不批准再次开机,拔了电池数据清空,所以才能再次开机,把灰尘清一下,散热膏涂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